楼主(2007-06-29):
各位老师:
 请问三菱PLC如何进行远程I/O通讯及该用哪种型号的PLC?

楼主:
用FX2N-16LNK-M可以吗?

网友A:
FX2N-16CCL-M主站模块
再加上远程I/O模块

网友B:
主机用这种CC-LINK模块;

楼主:
我选的PLC 不光是控制远程的信号 还有进的啊大概12点
还需要什么型号的呢?这些信号都是开关量。
谢谢高手!!!

网友A:
近的就放在主站上了
用PLC加上CC-LINK的主站模块
远程的用远程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