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9):
我用的是FX1S,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根据时间长短把10变量进行排序,若我选择8个变量输出,就按顺序输出8路,若按顺序输出的8路中有一路坏掉,则自动关掉坏掉那一路,启动第九路.输出必须满足选择,自动起停.哪位大侠给个思路啊.尽可能简便,容量不大.谢谢哦

网友A:
不明白要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你好,我是要控制Y0-Y11A十个点输出,每个输出点有一个计时器.我所要作的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把输出点按照所用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第二点是我可以选择启动几点输出,例如我选择输出5点,那么就会按照先前所排列的顺序启动5个输出点.若排序中有一点不允许输出,则排序第6点启动.满足5点输出.请求思路,谢谢.

网友B:
设计思路好象不对啊,没有输入,用输出的时间来控制输出,做出来也没什么用

楼主:
我是用输出时间来调控输出顺序,输出多少点是PID自动控制的,目的就是想所有的输出总时间都相等,增加使用寿命吧,目前还没有思路.现在排序还没解决,不能用相互比较,我步数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