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9):
如题:[求助]3个100A的空气开关如何改装成300A的空关,需要些什么东西,谢谢!
还一个问题通信机房的空关如何选择,知道的说下,谢了。

网友A(2013-04-23):
这个有难度!
我没辙!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300A的电流用3个100A的空开怎么接,3个空开并联在一起,如果是把100A的空开改成300A的空开,不好意思,,除了买新的,没有这个本事。

网友C:
把100A的空开改成300A的空开,改不了

网友D:
这个……真心有难度!

网友E:
这个难度大了吧,拆了都好难装的,装了也不有用,这个钱都要省的话,工厂就不要开了,安全第一兄弟!

网友F:
用导线把三个100A的全部并联起来,开三个同时开,关也是同时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