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9):
进口的某种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单组的最大开关电流为10A,我们单位一个所谓的老师傅,用三组并联起来,希望能够开关24VDC/500W的负载,我不知道这种接法是否正确!但是结果是出厂的这种继电器触电所烧无数,故障率达到了五成以上!我是怀疑这种用法的正确性,有没有人在着方面有什么高见的,尽管讲讲!

网友A:
这样的做法我们也采用,不过没有你所说的那种故障。单个触点容量不够时,可以并联多个触点,但要保证开关闭合的同步性。我这样认为,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B:
我认为不对,并联多个触点,因为是机械触点,不能保证开关闭合的同步性,总是有先后的,所以老烧。

网友C:
这样的我也用过,确实是比用单个触头耐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