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270通讯

楼主(2007-06-29):
手里有一台西门子tp270,现在不会通讯,就是无法从protool中把程序下装进tp270触摸屏。
  1。没找到pro软件中设置通讯端口的地方。2。触摸屏不配连接线,我不知道该用什么线通讯,现手头有一根s7编程电缆,有一根传动通讯电缆,试了都不成,向各位求教。

网友A:
电缆使用西门子的232编程电缆。

网友B:
你看有没有网线接口,用网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