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9):
我为了学习三菱PLC从网上买了跟USB-SC09-FX数据线,按照说明安装好,并且设置好编程软件端口与电脑端口一致(COM4),可写入程序老是出现通讯错误,请教高手指教. 另想加入关于PLC的QQ群,有人提供为谢

楼主:
接上条,还有PLC上的ER0R灯一直闪烁,表示程序错误

网友A:
可能是参数设置不正确,也可能是PLC通信口有故障.你在没连通信线前PLC上的ER0R灯是不是一直闪烁?lijungan@gmail.com;http://www.seevery.com

楼主:
没连通信线前PLC上的ER0R灯是一直闪烁的,

网友B:
ER0R灯是一直闪烁,可能是模块与基本单元没连通,或者程序写错了,检查一下.编程线连不通PLC,如果断口设置没问题,问题就应该出在那条线上,劝你单独买一条USB-232串口线,去大型电脑城可以买到,要买最好的,几十元的没用,我原先买了条花了120元,然后用条SC09-422的数据线和PLC连接,断口设COM4,保证能连通

楼主:
我早上用台式电脑,不用USB-SC09-FX数据线,用的是原先数据线,通信一切正常,可以读写,里面换上正确程序,ERROR灯已经不亮了.
上楼的高手,我买的USB-SC09-FX数据线不对吗?为什么我用笔记本USB 无法使用

楼主:
w  我询问卖家,对方说可能是我的编程软件版本太低,1.0的,有高点版本呀?

网友C:
和我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