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9):
请问朋友们,行车启重钩快上慢下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是多大的?有一种5T的电动葫芦,带有慢上慢下

网友B:
唉,不懂还到处说,看电路图吧,年轻人

网友C:
下降第一档其实是电动机往上提,电阻全接入,第二档切除一点电阻,制动抱住状态,第三档在切一段电阻,电动机往下强力放钩

楼主:
阿阿 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是小吨位的行车(3吨),用按钮控制交流接触器的,其上升速度较快,而下降速度特慢,适合特殊要求,不知道是采用电机调速还是机械调速?请朋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D:
可能是涡流作用

网友E:
两个电机分快速.慢速

网友F:
用的是双速电机

网友F:
你人不怎么样,有点傻X,在人的世界里,你是另类

网友G(2007-07-30):
可以用双速电机通过接触器控制来实现, 也有实现这种功能的减速机械

网友H:
用的是双速电动葫芦,两个电机的

网友I:
只有4楼万大爷的是正确的

网友J:
双电机的吧?

网友K(2007-08-30):
转子串电阻制作是哟~~!~!~

网友L:
两个电机分快速.慢速,.慢速用一个小电机就可以,
应该比机械调速方便

网友M:
也不一定要用双速电机的 ,向下降采用的是能耗制动的 ,上升也会很快的 ,下降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是 采用转子自身发电整流给定子提供一个 直流电来提供反方向的 磁场,只要在转子回路中串入适当的 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M:
没看清楚前面的 ,如果是 3吨的 ,用的 应该是电动葫芦把 ,  电动葫芦有 CD和 MD的 ,
你 说的那种应该是MD,的   也就是慢速的 ,也有叫双速的 ,是 一个卷筒上2个电机,慢速的 电机小

网友N:
那可以用双速电机吗?你们不会想是机械的故障引起它下降速度变慢,那可是有刹车的 ...不可能用双速电机...没有见过有那种电动机...要不就是自己改出来的.

网友O(2007-09-30):
18楼的说的对

网友P:
我厂刚买一台三吨的行车,它就是用双速电机的,快上、快下,慢上、慢下,各位如有怀疑,请来我厂核实。

网友Q:
竟然有人说没见过双速电机??我们公司用的所有行车都是双速电机的,极对数为2P/8P,额定转速为2800/700RPM ,说什么能耗制动??行车下行你敢用能耗制动控制转速??一个小行车也不会用两个电机,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用脑子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