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请教大家

楼主(2007-06-29):
西门子SE70变频器,停车状态下没有运行时也经常发生F011故障,检查输出电缆和电机没有接地情况,不知到底什么原因?是否电源的原因?请大家帮助,xiexie

网友A:
可以打 400 810 4288 热线,也可以寻求维修服务。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装置的检测元件出现问题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 焦急等待中,再不能找到原因,马上就没有备件可换了!

楼主:
首先感谢二楼的朋友的回复,你知道出现这个故障的原因有哪些吗?

网友A:
呵呵,在线呢,装置是多大的?如果超过了55kW,可以打上面那个电话,申请现场服务。西门子的工程师到现场去作判断。

如果是常出此事,就要现场分析了,这样很难判断故障点的。什么条件都没有,怎么分析呢?

楼主:
没有超过55KW,是炉子辊道电机。就是莫名其妙地出现故障,但是发生出故障时都有线上变压器电源波动现象。曾经有老外提过是电源的问题,但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以前看论坛上文章讲是主板上一个集成块1,20号管脚之间的电容的问题,不知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