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搞台达PLC吗?

楼主(2007-06-29):
求台达PLC编程线制作
本人有台达PLC要导出程序,那位知道台达PLC编程线制作的请赐教,先谢了!

网友A:
你说的线指的是不是RS232啊?

网友B:
有现成的线
需要可以联系
QQ  365871920

网友C:
到台达的网上下一HMI手册,上有

网友D:
几十元一条;

网友E:
随便做一根好了
2-----5
3-----4
5-----8
前面是电脑端
后面是圆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做一根好了
2-----5
3-----4
5-----8
前面是电脑端
后面是圆口的

谢了,是这样的,但9针口不好找啊

网友F:
很便宜的呀!!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网友E:
九针的到处都是
只是八针的还是比较不好找的,

楼主:
到手了,不要钱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