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是怎么接的线

楼主(2007-06-29):
有位朋友问这个数码管是怎么接的线,但我也搞不懂,贴上来向大家伙请教一下

网友A:
共阳接法,Y0~Y3为显示控制,Y4~Y7为选通控制,应该是这样,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我也想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用SEGL指令.YO-Y3接A,B,C,D .Y4-Y7接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