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测温度 (有编程图)高手指点``

楼主(2007-06-30):
用SM331-7PF11-OABO测温度,下面是自己编的程序,就是关于数值转化不太懂,还望高手看了之后能给我详细讲解一下,谢谢``(初学者)

楼主:
请哪位高手来给我指点下啊!!!!!!!!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使用热电偶和SM331-7PF11-OABO模板测温度, 通常模拟输入模板检测到的温度是个整数, 该 整数是实际温度的10倍!
你可以考虑这样编一段小程序:
L PIW 288
ITD
DTR
L 0.1
*R
T DB1.DBD 0 ( 这里是实际检测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