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30):
西门子的总线连接器A1,B1之间的阻值,接上终端电阻,阻值应该是多少?不接终端电阻,阻值是 多少?我的实例中,这两阻值分别是218(接上终端电阻),45(不接终端电阻)欧姆。我迷糊了。

楼主:
只看不说?!

网友A:
接上电阻量得的阻值得反而比没有的高? 搞错了吧,

网友B:
没压住拨动开关

网友C:
开关搞错了吧

网友D:
总线的这个电阻一般是300欧的!

楼主: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