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图求助!!!

楼主(2007-06-30):
本人接触proface软件制作不久。现在上头有个项目要我做,生产线上也急着要。其中有个问题弄不出来, 急呀!!
望各位知道的能指点指点

 问题是: 输入 16个时间参数 ——16个电流参数。。 1 号时间参数  对应 1 号电流参数,   2号的时间对应 2  号的电流参数,以次递推。  这个制作没问题。

  主要问题是   其中在另个画面    用  “时间-电流  ” 坐标轴 把这些 点 显示出来并连起来。。。。

 这个好象用趋势图部件很难实现吧

 请问这个如何制作了  。。。。。。清高手一定要指点指点了   。。。。教程也可以
  我的 邮箱  axjl162@sohu.com      拜谢!!!

网友A:
言不表意
不太明白

网友B(2007-08-02):
如果做趋势图很容易,设置好通道,也就是数据来源,时间触发还是寄存器地址触发你自己选择,WWW.TIANREN88.CN上有趋势图的制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