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30):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各自承担的负荷一般会按总负荷的什么比例分配?
例:一台630KVA的和一台1250KVA的并联 运行。

网友A(2019-02-07):
又是过去的内容,,变压器并联运行是有条件的功率型号内阻必须相同。如果630和1250并联使用630变压器很容易损坏。

网友B:
好象有三个条件,相位、阻抗电压、输出电压要相同,容量大小没有规定要相同,因为在阻抗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负荷电流会按容量大小比列分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象有三个条件,相位、阻抗电压、输出电压要相同,容量大小没有规定要相同,因为在阻抗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负荷电流会按容量大小比列分配。
变压器并联运行运行条件:相序、电压必须相同!阻抗电压相近,容量比不大于3:1,因为容量相差过大,阻抗电压就不可能相近。

网友A:
谈点个人谬论,即使同一型号电力变压器同一厂家生产也很难做到内阻完全相同。如果有1%的误差就会有2%的涡损,无功。我曾经调整过630kva双变400kva双变,输入引自同一高压电源。输出并联多次比较。通病。其中一台变压器电流偏大。负载不变。分开后的电流总和小于并联时的电流。并联会造成补偿不稳定。 浪费很大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