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30):
请问 315kva 干式变压器 输入电压10000伏,  每项输出电流是多少!!

请教高人了!!!!!!!!!!!!!!!!!!!!!!!!!!11

网友A:
要看输出侧的电压是多少,比如10KV输入400V输出,应该是额定容量的1.5倍。即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以六除以十。其它也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