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怎样加密?

楼主(2007-06-30):
各位大哥好:
小弟想在S7-300PLC上加密不知怎样操作,我用的是S7 V5.4的软件
  急盼回复

网友A:
Step1: 打开您的Step7软件
Step2:双击您软件中相关PLC项目的硬件组态
Step3:双击CPU,弹出Cpu属性对话框
Step4:选择Protection页面,出现保护页面
Step5:在Protection Level中选择您想保护的等级并设立密码
Step6:确定,重新编译下载硬件组态即可。
友情提示:请妥善保存您所设立的密码。

网友B:
加密了可以解密的

网友C:
好多高手哦

楼主(2007-08-10):
小弟在此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