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出错,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30):
安装SQL SERVER 2000 SP3 for WinCC的时候出现以下提示?应该怎样排除故障?

楼主:
我原来装的是SQL 2000 SP3,然后我把WinCC 6.0和SQL 2000 SP3卸掉之后,安装SQL 2005,然后我又想安装WinCC 6.0,然后我就把SQL 2005卸载,但是不是按照正常方式卸载,再安装SQL 2000 SP3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现象,我把电脑上能卸的软件都卸了,再安装SQL 2000 SP3,还是这种情况,还请大家支个招!重装系统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