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联机问题

楼主(2007-06-30):
请问各位,S7-300与电脑联机时能热拔插编程电缆吗?如不能是否意味着要把PLC断电?还有,
请问怎么样在S7-V5.X软件中设置才能联机监控PLC,利于排除生产设备故障?谢谢了!

网友A:
1 大多数情况下热拔插可以,但是不建议您这样做。
2 在S7-5.x软件中使用监控这个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打开您想监控的块才可以,一般调试中比较通用的方法是建立VAT表,通过VAT表进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