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30):
请问大家热电偶,热电阻在选用时有什么要求,工厂里有的地方在用热电阻,有的地方又在用热电偶,有什么行业规定吗

网友A:
热电阻与热电偶选用区别[推荐]
热电阻信号为电阻,而热电偶信号为mV;
热电阻分Pt100、Gu50等;热电偶也分几种,分度号有K、S、E等;
分度号不同量程不同,需根据现场所测最高温度而定,再选用用何一次元件!

网友B:
0`650-------------Pt100
0--1300-------------K型热电偶
0-1600-------------s型热电偶

这是三种最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