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30):
我厂一台主变31500KVA     一次侧35KV额定电流是519。6A  变比是800/5  二次侧10KV额定电流是1732.1A变比是2500/5   使用湖南安力综保,但是差动保护电流一直较高一次电流在240A时,差流一直在1A左右,外部接线采用常规接法,未发现错误。请教,应该如何让差流降低?主变运行一直正常

网友A:
接线方式选择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外部接线改过多次,没有效果,而且检查原先外部接线,也未发现错误。

网友B:
变压器接线组别?电流相位差异?有一、二次接线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