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里的处理?

楼主(2007-06-30):
请问现场来的模拟里应该怎么处理?
   就是用EJA的压力变送器过来的里?4~20MA!
         在程序里应该怎么实现?请那位大家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能有具体的程序最好?谢谢

网友A:
直接接到模拟量模块~
注意量程不要选错~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我用的是西门子的,好像还有一个转换一样?

网友B:
首先正确地接入模拟量模块.
接下来在程序中用MOV指令,将数据移到VD中,就可以进行比较等应用了啊!

网友C:
我用的是美国ABB.把4MA电流进行数值转换,再把数值放在%IW0.0.0里.再用%MW0.0.0:=%IW0.0.0,然后再用组态里的控件读取中间变量里的植就行了是吗?
我是实习生,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