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30):
[求助各位师傅有谁能给我一份用传感器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电气图,就是两个传感器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如果在中间停止,再次运行还往原来的方向运行。谢谢各位大哥!表情再有一份梯行图更好!

网友A:
具体点好不好啊?

网友B:
在一些教材上都有电机正反转控制线路,你可以从这上面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