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的问题

楼主(2007-06-30):
在WINCC中怎样加一个定时器,
例如:每两小时改变一个变量值
如果是代码最好是VB的代码,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Wincc中加定时器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1 使用动作脚本中的触发,通过设定周期来作为定时器使用,缺点:短定时时对系统资源占用过大。
2 使用API函数读取系统时间,然后做减法,缺点,对于长定时不太适用。
3 使用循环来得到定时,缺点:系统资源被占用,定时精度太差
4 使用Sleep函数来定时,缺点:该函数使用时Wincc被挂起,长时间使用属于极度危险操作,影响现场安全。
鉴于您的情况,我建议您使用第一种方法。

楼主:
谢谢你,十分感谢

网友B:
书上有的

楼主:
楼上的哥们,
我的书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