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UV

楼主(2007-07-01):
请教各位,我有2个45kw的安川616G3变频器,停止使用约两年,现欲重新使用,但加电后显示 “UV ”。谢谢!

网友A:
检测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A:
020-31578002

网友A:
我是专做安川的你可以给我电话,也可以到我们公司来020-31578002

网友B:
我们公司可以修,请问故障现象和公司地址?如果较远你可以快递过来我们先检测后报价,修好安装调试好后再付款.lijungan@gmail.com;http://www.seevery.com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自己先搞下,不行在找你们。

网友C:
估计电容有问题,如果是作业报故障的话,那可能是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