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1):
我单位有一台德州产的深孔镗床,由于长期不使用,最近才发现安川的伺服电机后面编码的连接线给工人不小心碰下了好三根,现在根据资料,把线是接了上去,但是不敢开机,怕出现飞车的现象,因为本人以前对别的牌子伺服电机维护的时候,因电机的主电路接了反了出现的飞车的现象,请教前辈们,象这种状况我应该如何进行调试,是否需要把电机从机械上拆下来进行试运行。具体应该怎么做,高手们给予指导,谢谢了!!!

网友A:
给他拴上一块大石头,看他还能飞的动不.....

网友B:
最好是把电机拆下来测试正常后再开机.

楼主:
大哥,别拿我开心了,我真的很着急,老板的眼睛一直盯着呢,指点一下吧

网友C:
上控制电而不要上主电源,看有没有报警.
如果是接错了,肯定会有报警出来的.
另外,如果是安川的老产品,没有显示面板的话,比如SIGMA-I型的产品,直接看报警指示灯.

楼主:
我用的伺服驱动器是50ADA,电机的型号是SGMGH-44ACA61,请问假如编码器的线接错了会是什么样的报警,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D:
比较实在的办法,先把伺服上电,使能不要接,用点动调试.
如果没有故障可以全部上电调试.

网友C:
一般安川SIGMA-II型伺服系统,当编码器配线错是,上控制电后(SGDM-50ADA接通L1C、L2C),会“AC9”报警。建议你先去 www.yaskawa.com.cn 上去下载SIGMA-II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E(2007-11-12):
点动一下吧

网友F:
进伺服控制器,设置手动模式,然后
把电机跟齿轮拖开,手动控制电机轴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