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1):
各位大虾好!我厂生产中所用加热器是纯阻性负载,功率300kW,一直使用一只630A的真空接触器控制。已烧坏了好几个了,我想改成大功率可控硅控制,不知是否可行,或者还有其它方法,请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有没有应用范例,参考一下啊?兄弟很菜,多谢哈

网友A:
我的想法是: 用3个630的接触器,短接主触头,每个控制一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 用3个630的接触器,短接主触头,每个控制一相!
    此法可以考虑。

网友C:
我们有大电流接触器1000A~4000A    1000A的体积和CJ12-600A的是一样的,处形也一样.
不知道你的设备工作电压是多少V ?

楼主:
工作电压是3相380v  原来用EVS630 现在用ckj5 600A的,请问1000A的接触器大约得多少钱?

网友D:
用电力调整器配合温器

网友C:
关于1000A的接触器
1000A的接触器价格要 420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 用3个630的接触器,短接主触头,每个控制一相!!
[/quoted
老实说我认为我的方法可行,成本低廉!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