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8RD+

楼主(2007-07-01):
由于市场上没有买DIP封装的STC89C58RD+ ,所以我只有用PLCC的,我用普通的PLCC专DIP插座将PLCC转换成DIP后发现,加电
后P0,P1,P2等外部I/O口全部为高电位。复位信号不起作用。不用转接插座直接连接也是这样。用网上的编程软件通过串口编
程,显示连接失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用TOP2004编程器编写也失败了。不知道谁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A:
编程器编写没用过 串口编程要断电复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