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1):
西门子6SE70变频器,停车状态下没有运行时也经常发生F011故障,检查输出电缆和电机没有接地情况,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我可以帮你搞定,我修过很多那个型号的机。020-31578002

网友B:
怎么检查确认的呢?如果是真的,应该用绝缘测试表对电机和电缆进行绝缘测试(一定要将变频器与电缆脱开测试)。

在确认电机电缆无误的前提下,将故障屏蔽。

网友C:
是不是变频器到电机距离太长,不行的话就加输出电抗器

楼主:
回斑竹,对电机和电缆进行绝缘测试是将变频器与电缆脱开用摇表测试的,显示没有接地。另外,请教怎样才能屏蔽掉这个故障呢?

楼主:
回dachen,我这里有许多相同的电机都是这样连接的,没有出现故障,并且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已经加了输出电抗器

网友B:
故障屏蔽有专门的参数号,具体是多少我记不住,你如果有参数表,查一下不就行了吗?就是一篇一篇的翻,也找着了。另外如果是电子版的,用望远镜找,也很方便。我也要这么去找。对谁都是一样的公平。

楼主:
并不是所有故障都能被屏蔽,F011就不能被屏蔽掉。今天发现又有一台变频器报F011故障,太郁闷了,不知怎样处理。

楼主:
今天发现变频器报故障时,主回路并没有送电,只是控制回路24V送电,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教各位朋友有什么处理办法,急!!!

网友B:
那就拨打400 810 4288 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D:
输出接地或者短路?
负载是否过载状态?
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动态特性要求过高?

如果上述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检查一下板子是否没有装实?
可能通讯板报文错误也会引起,禁用报文监控试一下.

楼主:
回楼上,从以前的回帖中可以看出,上述几种原因都不成立。
通讯板是我自己装的,肯定没有问题。
禁用报文监控是怎么回事,请教教我,具体怎么操作,作作试验也好呀。
今天开会提出传动故障造成不能启车生产,遭到领导的严重“表扬”,唉!大家为什么不帮帮忙?再次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B:
靠,找乐。禁用报文监控?那是抄书呢,时髦的英文意译。就是告诉你,可以把这个故障屏蔽掉,你会屏蔽故障吗?也就是说,那个F011将其屏蔽,不许让他瞎起保护作用。

最好还是送修,将这个毛病彻底解决。屏蔽故障有时很危险。

网友E:
个人的一些看法

重新设定参数
换CUVC试试
内部输出有没有接地,脱掉负载试试

楼主:
CUVC板没有问题,重新调试一次变频器吗?

网友E:
你上面说两台变频器都报F011,故障特点一样吗? 参数以前有备份吗?没有备份的话就重新调一次,有的话就下一次.
还有你的CUVC是怎么换的,功率部分设定的对不对.
如果出现几台变频器都出这样故障时,就要去查查外部电源.
可以用替换法试试,用同功率或大一点的装置带动动机,看报不报,这只是确认一下故障是出在装置还是现场线路电机.
检查电流互感器.
如果以上没有问题的话,最好报修.本人也只想到这么多了,搞这个时间不长.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帮助。
最新的一次报警和以前有些不同,以前报故障后,用PC可以与变频器通讯,但这一次连PC都不能通讯了。 更换CUVC板使用同功率的其它变频器的板子。
另外请教一件事,如果报修,维修单位是否能给出比较详细的检验维修记录呢?

网友B:
如果是在保内,55kW以上是室外维修,西门子工程师现场服务,如果是55kW以下,室内维修,装置送西门子的维修工厂,不论是哪一种,维修以后,西门子维修工程师都出具详细的维修报告和测试报告。

网友F:
我是你朋友,我的QQ287376061

网友F:
多大变频器啊,

网友F:
多大功率啊

网友G:
电流互感器故障。好像是正负15v供电的。

网友H:
故障找到了吗?

网友I(2007-07-31):
解决了吗西门子不会告诉你硬件上的东东的

网友J:
如果敢试验的话,建议你把负载脱掉以后再启动变频器,看能否启动,是否故障,虽然这样不合手册说明,但是我为了确认是装置故障,还是外部问题,这样试了好几回,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J:
的人为了提高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容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去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最大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不多!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虽然可提高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网友K:
要是上电就显示F011的话,应该是变频器硬件的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两个大的驱动厚膜和传感器检测这块的故障,你好好检查一下吧!

楼主:
F011问题解决啦,原来是硬件故障,功率5.5kw,电路板后电容击穿,更换后正常。非常非常高兴,也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咨询。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