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电压降的问题!

楼主(2007-07-01):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使用电磁炉的时候,屋子里的照明会暗下来,很明显是因为电磁炉的功率太大,导致线路上的电压降低.但是我想问,那下降的电压跑哪里去了? 因为线路和总线路是并联的,主线的电压变化是不会太大的,几乎没有降低,那么,是不是线路本身产生了电压降,如果是这样,混粗一些的电缆是否会改善支路的电压情况呢?

网友A:
我想那会好一点的.

网友B:
当然换粗的电缆会好...

网友C(2007-08-12):
在并联电路中,电流分配是电阻大的得到的电流大,用上电磁炉后,支路的电阻不变,电流变小,IR值变小,所以出现电压降低,不知对不???/

网友C:
如果原来的线已经够用的话,换线后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D:
你使用电磁炉的线路中电阻值和电磁炉的功率是一定.市电提供的电压也是不变的.因为电磁炉的使用,造成分线路中的电流增大.根据欧姆定律就可以得出(U=IR).电压当然就要变小,才能使公式两边仍旧保持平衡.所以要想减小压降,只有增加线径,减小线路阻值.

网友E:
Aa1=pj/5
AA1、为导线面
P功率。J为导线长度
一般以400M为计算单位。长于400M以实际来算
5为铜线的计算方式
3为铝线
方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