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1):
热水池池深--2.5~0.6m,温度平均80,敞口
我用过几家的投入式液位变送器,但用不了多长时间总是出故障,显示跟实际相差太大
为此非常头疼,请各位好友能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A:
因为投入式的一般都是采用扩散硅模片;它的温度范围:-20~~85你长期在极限温度使用;肯定要出问题;推荐电容式液位

网友B:
可以用超声波检测传感器啊,为非投入式,应该没问题

网友C(2007-09-19):
用电容式液位传感器比较好

网友D:
用超声波检测传感器  最好分体式  密封

网友E(2007-10-30):
请问楼主,康宇公司的投入式液位变送器KYB19用过吗 ?

http://www.kysensor.com
010-63991827

网友F(2007-12-05):
气泡液位计,我们这里用两年了什么问题都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