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的电路会不会工作?

楼主(2007-07-01):
我想用三菱的PLC驱动四相的步进电机,担心直接驱动电机电流不够,就用ULN2003,前面加上限流电阻,图如下:
PLC的DC 24V的继电器输出能否直接加在限流电阻上,控制步进电机?
先谢谢!

网友A:
这样不行吧,图纸不够清楚,控制步进电机应该输出脉冲型号给控制器,然后让控制器控制电机

楼主:
单击图片,就会看见清晰的图纸。
通过PLC产生脉冲信号输入给ULN200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