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1):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学习电工,现在我很想自己绕制个电动机,从简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开始,可是定子绕组的绕线方式,我不明白,看了很多书,上面介绍的太抽象化了,不好理解,有能把它经验化的吗?例如:对于一个24槽的定子,怎么计算一个线包应跨几个槽子?具体操作应怎么做?麻烦大家了。捆饶我很长时间了。

网友A:
手册上都有啊.没有的那就按实际拆的绕

网友B:
一般维修 旧电机,比较简单!!
假如,三线电机烧毁,你要将电机分解,检查绕组,这时要注意电机绕组的跨距,
绕组是单组,还是双组,也有单组和双组,一般绕组排列是对称的,还有接线!!
上面工作做完后,要拆除绕组,一般用加热的方法,绕组取出后,要测量漆包线的
线径和匝数!!清除定子工作完成后,下面就是测量绕组的跨距!,一般用废铜线,用
以前测量绕组的跨距,进行实际比较(测量两槽之间上下距离),不能太大和太小!
我以前用木制胎具,现在用许多新型胎具,何以任意调整!!具体的还要你多实践,
慢慢摸索!!!

楼主:
每极每相q是什么意思?
谢谢你们的回复了,今天去书城找了这方面的资料,有如此的认识,不知道对不,请大家分析下每极每相q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啊!!!:①对于三相电动机由铭牌可的磁极数为几例如是4既2P=4,m=3(因为是三相电机),拆开电机可以数定子槽数假设为24既z=24。②计算:极距て=z/2p=24/4=6(极距我是这么认识的:每个磁极也就是每个线圈所跨定子铁心的总槽数)节距y=て-1(节距比较好理解),槽距角a=p*360°/z=2*360°/24=30°(表示相临两槽的空间角度,就决定下一相的起始位置,因为相相之间差120°)③开始画展开图:以单层链式为例,共有24个槽,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开始下线,例如从第一个槽,因为て=6既知道则第一个线圈应下到1、6槽,下一个线圈下在7、12,下一个为13、18,下一个为19、24。因为磁极数为4所以一相下4个线圈。这可以定为U相,下一步下V相,因为a=30°,所以,由U相进线数出4个槽的距离既相差120°,这里为5槽,在此开始下V相。到此我不明白每极每相q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如果名牌上打的是Y100L-2的话,那么100是指定子的中新高,L是指机座号(长)2就是2极,不过Y100L-2的功率在2.2-3KW,YD系列除外,Q的意思就是极数,显极的如果是24巢就用24 除以3=8,8除以2=4,4除以2=2最后的2就是2个线包(要是单层的,双层的就不要在除以2了)槽距24除以2如果是同心式的就是1-12,2-11,下2槽隔2槽就可以了,接法2极一路里面六根1-4,2-5,3-6外面6根Y形1,3,5并头2,4,6,接电原,三角里面不变外面12,34,56并头接电源,以上都是三相380V显极式,庶极式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