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232通讯

楼主(2007-07-01):
我有一台温湿度巡检仪,是232接口的,一台PC有一VB程序可以和它连接,只有实时显示,
现在想自己做一个VB程序,加上记录功能,但不知道通讯是怎么做的,厂家不提供代码和协议,
哪位高手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记录功能要建个数据库,定时采集数据放到数据库里就行了,然后可以调用数据库进行查询或是画出历史趋势曲线。但是没有厂家协议,做起来很困难。可以试着分析实时显示通信数据,破解出通信协议。

楼主:
帮一下忙,我监测的数据是

==> COM1: (6) 23 30 33 30 43 47
<== COM1: (14) 30 33 30 43 30 61 37 61 30 31 37 32 47 47

帮忙你给分析一下,
我用VB 该怎么通讯,通讯的格式是什么.

楼主:
我用调试程序输入了  23 30 33 30 43 47
但没有返回值,
没有反应

网友A:
注意数据是十六进制,还是ascii。你是哪里的,我是大庆的。

楼主:
我是哈市的,
我已经试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