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作用

楼主(2007-07-02):
编码器,PLC,变频器,三个在一起一般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A:
编码器测量(角度、速度、长度、距离等)、PLC计算(转换数据以适合输出的要求)、变频器控制(可控制速度-变频、距离-启停等)

网友B:
编码器就是一个旋转的电子尺,变频器主要用来控制机器的速度,PLC作为机器的大脑了,说起来简单,连接做起来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