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作用

楼主(2007-07-02):
编码器,PLC,变频器,三个在一起一般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A:
变频器通过PLC的指令进行电机调速,而编码器会根据电机的速度和旋转运动的数据传送给PLC,PCL通过指令处理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B:
对电机进行变频、定位等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