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2):
新买的电脑没串口,三菱的编程线有一头是 RS232接口,那该怎么办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主板上应该有,打开看一下:COM1或COM2用RS232接口连出来.

网友B:
买USB的编程电缆;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都没串口了,转USB吧。

网友D:
用全隔离的USB转COM,低价无隔离的容易把PLC打坏。

楼主:
我买了根USB-RS232的线,但是没用,三菱编程软件该怎么设置通信线路
,只有COM1,COM2,........;没有选择USB端口的

网友E:
买个USB转RS232口的线在通信设置里把每一个COM试一下,我的设为COM3时PLC可以和电脑通讯。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F:
用USB的编程线!!不过贵了一点点

网友G:
USB转串口,所插USB口不同在电脑中显示的COM也不同,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一下然后选择即可

网友H:
我用的USB转串口还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