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2):
(无正文)

楼主:
图片是关于添加 端子上面的信号(也就是自动生成的节点号)的方法。
1)首先打开VBA编辑器,找到basPositions的模块,查看代码,确认是否有一个公共变量名称为gdNodePotential, 此变量为端子上的关联信号属性 (图片1)
2)在VBA项目内查找gdNodePotential变量,在图2的地方将原本的-1改为想在图纸上显示该属性的X轴坐标。这里的223说明在我的端子报表中此属性显示的位置X轴坐标为223。
3)继续查找确定图3中的写文本程序正确显示。

如果看不清图片的话请点击图片查看。

如果有表述不明白的地方,请跟帖提问。

网友A:
总共有几张图,看不到图1、图3、图5

楼主:
一共3张图

网友A:
按以上办法做了,没有什么反映

楼主:
执行以后没有什么反映?
还是和原来一样的结果?
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修改后没有反映的话,请在程序里查找Call mLoadPositions(oSheet),将此命令注释掉,再重新生成一下看看。

网友B:
广告 发言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