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卡的寿命问题

楼主(2007-07-02):
说是MMC卡的存储次数上限在1百万次左右,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
若按读/写一次DB块为一次存储的话,那岂不是寿命很短,但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
另外,带掉电保持功能的中间寄存器是否也是存储在MMC卡上呢。有点糊涂,望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S7-300 MMC卡的删除/写操作可以达到10万次. 我从来没有听到西门子说, MMC卡的存储次数上限在1百万次左右!

读MMC卡中的DB块, 是不会计入10万次操作中. 但是, 往MMC卡中写DB块(例如, 调用SFC84"WRIT_DBL"的时候, 格外注意写DB块的频率)是要计入10万次操作中. 建议初学者,不要去使用SFC84"WRIT_DBL".

当然, 你在线对MMC卡的删除程序块或者下载新程序, 都是要计入10万次操作中.

对于S7-300 MMC卡, 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 当PLC掉电时, 会自动地将CPU模板"work memory"中的DB块/标志区/计时器/计数器等保存到MMC卡中. 这个掉电保持功能, 无须我们去定义哪些DB块/标志区/计时器/计数器等需要"掉电保持". 真的很棒!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