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怪事

楼主(2007-07-02):
三菱F500变频器接通运转时会动作,而且是最高的速度运转,但是当我调节电位器,使端子2 5之间的直流电压时,变频器反而慢慢的停下来???请大家解释一下.小弟先谢过.

网友A:
设定的参数频率来源是什么?

楼主:
能不能修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修复?
能修.
可以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