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3):
我做了一个画面但是做到一定容量时,却不能粘贴对象,显示超过文件大小界限,这是什么原因啊?怎样压缩?我做了子画面调用!

网友A:
那是你的图片太大。。。

楼主:
谢谢!我做的是水处理的画面,子画面有六幅,都是一些泵、罐的。自己画的不大!这样做就是为了压缩画面容量,现在还是画不下,不知有什么好方法压缩画面!!!

网友A:
打开“图片画面”。把里面那些你用不上的图片全部删掉。
GP软件对于图片的放置有类似于word的功能,会自动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