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路器

楼主(2007-07-03):
同志们好,一台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7.5A,断路器电流是否选择在7.5*(5.5---7.5)之上吗?

网友A:
不可以,因为电机启动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4-7倍,所以大一些,50A左右吧

网友B:
我选择7。5*3

网友C:
[fly]我想用D型10A就行啦,它有电动机特性。图[/fly]

网友D:
7.5*1.2~1.5即可

网友E:
启动电流系电机的额定电流的4-7倍,系吾系对的,定系要视实际要求去做,睇下其启动方式系边种,?

网友F:
10A20A都行,关键是热保要准确

网友G:
1.5--2倍额定电流

网友H:
同意8楼的意见,选用D型16A

网友I(2008-03-29):
其实你电机也就是3KW左右,选16A的就可以了
没必要选那么大的

网友J:
选用2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