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3):
请教大侠:
      我用STL编好自动运行程序后,如何实现部分动作的手动控制,如果再单独写程序的话,是不是等于双线圈输出呀!谢谢

楼主:
为何没人理我要,是我的问题描述的不明确吗!

网友A:
这可是个复杂的事了,要用跳转指令,把手动跳转不执行扫描就可以了,这就是有好多人用了了步进程序的原因了。

网友B:
二楼说的很对呀!

网友C:
可以用跳转,也可以用方便指令,可以实现自动/单周/单步/点动/回原点,都可以实现,很好用.

网友D:
在手动和自动部分选用不同的中间继电器,再输出到同一输出点,也就能解决双线圈的问题,我刚学PLC就这样作的,比较简单,IST和CJP指令刚学PLC时可能不太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