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3):
一台PLC控制站与上位机采用的是工业以太网通讯,现上位机和PLC无法进行通讯,可能有哪些原因,应采取何种方法解决?

网友A:
我想应该从以太网配置入手:
1.IP地址是否配置正确;
2.是否需要设置临时MAC地址,比如GE的Rx3i系列;3.交换机的问题.
4.网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