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3):
我厂有一套光洋SU-5M系列PLC,三个CPU,分别是1#、2#、Y,其中1#作为主站,三台PLC使用通讯口1进行无协议连接。昨天晚上一阵暴雨过后,可能是受到雷电的干扰,现在1#CPU的RXD不亮,而TXD在不停的闪烁。2#、Y两台CPU的RXD、TXD都不亮,请问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知道是日本的,日本的就是垃圾

网友B:
数据是否丢失?

网友C:
与电脑联机后查看一下程序是否被破坏;

楼主:
数据都还在,而且控制功能是好的,今天换了一块备用的CPU模块上去,通讯灯闪了一下,就又没有反应了,

网友B:
你的设备可能接地不好.
PLC损坏了.我们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