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初级问题

楼主(2007-07-03):
请教:
AB PLC Compact Logic 系列,输入\输出\中间寄存器\模拟输入\模拟输出地址符号为何?编址是八进制还是十六进制?

例如西门子的S7-300, 输入--I0.0--I0.7
                             输出--Q10.0--Q10.7
                             中间寄存器--M100.0--m100.7   八进制
                             模拟输入--PIW328
                             模拟输出--PQW480

网友A:
16进制.根据模块位置顺序排列如:I:0/0~15 O:0/0~15  I:1/0~15 O:1/0~15 冒号后是模块位置号

楼主:
请问:CompactLogic 分布式IO如何实现,分布式模拟输入8路模块型号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