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3):
感谢各位回帖,1151系列电容式变送器也用了一段时间,但效果不是太理想,
至于超声波、雷达式因为成本太高划不来。
不知液位开关效果如何,液位开关可否浸到热水池中呢?上下限各一个。

网友A:
关注中,希望有更多的人提出好的方法.

网友B:
你好
请问热水池的温度有多高呢,如果温度过高液位开关浸入可能会损坏。建议可以用分体式的

网友C:
温度应该是没问题,毕竟是热水.

网友D:
1151是首选, 1151的管路要合理

可以用干簧管和不锈钢浮子自己做液位开关.

网友E:
可以,我用过很多,效果比较好。

网友F:
你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很多,主要看你愿意用多少的成本来解决问题。

网友G:
连续测量还是间断测量?若是连续测量就必须使用液位变送器,若是间断测量可以使用电极式的,可做成八段,4-20mA输出,显示时液位高于点亮一节的上限,而低于未点亮一节的下限。

网友H:
用1151压力变送器没问题的.注意取压点和取压管的安装

网友I(2007-08-15):
锈钢浮子自己做液位开关

网友J:
用1151系列电容式变送器测量热水池水位,效果不是太理想是没有道理的。变送器调校、安装是否正确?管路及附件是否合理、正确?是不应该用简单替换复杂的。况且是在用的1151变送器及仪表,不能浪费!好好的找找原因用好现有的仪表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