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跳闸过一段时间后正常使用了?

楼主(2007-07-04):
单位一台潜水泵,两三天跳闸一次,跳闸后过一段时间,再次接通电源反而正常,用手背能感受断路器的外壳有一定温度,但是潜水泵工作电流都是在范围以内,线路也是良好的,线径也是正常的,就是不太明白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各位高手给以帮助,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断路器本身触头的接触电阻过大引起的,更换短路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move]建议更换断路器[/move]
点击进入我的空间

楼主:
只有试一下了,谢谢!!!

网友C:
有好多充水潜水泵的绝缘电阻用摇表测是零,但是能正常使用,漏电流很小,却能使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D:
有没检查下,接触器触点飞弧

网友E:
应该是断路器本身的问题,换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