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4):
各位大侠,我公司的一台616P5/75KW变频器昨晚由于雷电影响而损坏了,开启后显示屏没有显示,风扇正常,融断器完好,输出侧无电压,请问不知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我公司的一台616P5/75KW变频器昨晚由于雷电影响而损坏了,开启后显示屏没有显示,风扇正常,融断器完好,输出侧无电压,请问不知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如果你有这样的两台变频器,你可以把显示屏互换一下,看显示屏是否坏了.如显示屏没坏,就是变频器坏了.我们可以维修.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B:
雷击的机器不大好治!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经查出来是什么问题了,是脉冲变压器烧毁了,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这个脉冲变压器买不到,各位大虾知道什么地方能搞到吗?

网友C:
+-15V,+5V(包括Vcc)可以随意代替。

楼主:
型号是:CPP020022电源脉冲变压器,比较特殊不太好找呀,各位有没有这个货呀,能卖给我吗?

网友D:
变压器有人会绕的找人绕就可了

网友E:
主办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