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异常

楼主(2007-07-04):
大家好!

我的AI模块为331-7KF02-0AB0,4~20mA,4线制传感器,8通道中 前3个通道使用 其它空载(问题通道是第3个)

数值常长时间显示最大值(特别是这几天凌晨下雨时出现,中午就好了)

STEP7检查相应PIW数值,32767,满数值了
AI线路电流检查为13mA左右,正常

我感觉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应该是AI模块A/D转换的问题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应该如何解决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组态里定义为4DMU,Measuring Range 为"C",输入卡侧面也要选择为"C"
2,干扰造成,如,接地啊,屏蔽啊,等电位啊,什么的,呵呵,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
a. 4线制变送器如果是隔离型仪表,请将变送器信号的负端接地!

b. 检查 PLC模板的 M端(直流供电)一定要牢固地连接到接地母排!

c. 检查331-7KF02-0AB0模板的端子10(comp+)和端子11(Mana)短接,然后再和端子20(M)连接起来!

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好消息.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可是它时好时坏,要观察很多天

真希望它彻底垮掉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模快内部的问题,既然有时候好那就说明组态没问题,而且检测的信号13MA是对的,但是数值不该是37267啊!
呵呵,见笑见笑!

网友B:
我曾经在现场调试的时候, 亲身经历过上述的现象(即:用万用表能测量出4线制变送器的毫安电流,但是在程序中看到数值是37267!)

在后续的分析中, 发现该变送器(国产仪表)是浮地的. 我将变送器信号的负端接地, 然后再用万用表测量变送器的毫安电流,与程序中看到数值是相符合的!

注: PLC系统的M端接地!

网友A:
PLC系统的M端接地!  这点我也认同,因为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当时所有模拟量检测都是32767
但将PLC的M端跟24VDC负线和地线同时接通就全OK 了.
但楼主的问题在于出错的只有第三个通道啊,
我觉得若是干扰也应该是变送器端或元件受干扰,我想是变送器或元件端与PLC不等电位吧,呵呵.
若怀疑是通道有问题用排除法,先换个试试
随便谈谈想法,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因为模块的M端不方便拆开连接,我只将模块的端子10、11短接了一下
观察了两天  没异常出现
不知是恰巧没异常出现 还是真的有效果

大家可不可以讲讲模块的 端子10、11、M-、M 间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通道1,2会没问题呢

网友B:
belial2006:

使用331-7KF02-0AB0模拟输入模板, 检测4线制变送器(有源仪表)的毫安电流. 接线步骤可以考虑如下:

1. PLC模板的 M端(直流供电)一定要牢固地连接到接地母排, 确认每个模板的 M端是相连的!

2. 331-7KF02-0AB0模板的端子10(comp+)和端子11(Mana)以及端子20(M)短接!

3. 如果是隔离型仪表,请将变送器信号的负端在 PLC电柜侧接地!

4. 变送器电缆的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就遇到了,是三个调节阀的开度反馈
郁闷呢,两根模块模拟量接线上的两个电流不一样大小,大概相差2A左右
开始估计是输入信号接地了,查未有接地,而且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一个信号端子接上后,PIW口就是32768,两个都不接的话就是-32767
现在用的是另外的口,正好调节阀的电路板也换了,现在一切正常
但原来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是模块坏了吗?

4线制负载信号端的负端需要接地??
2线制呢?

网友E:
变送器电缆的屏蔽层单端接地!单端接地

网友F:
学习中,这个问题很有探讨的意义,而且经常会在现场碰到的。

网友A:
请各位帮忙,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用331-7KF02-0AB0模拟输入模板18.19端点检测变频器MM440的输出电流,此卡上用了4个通道,其它的都是通过变送器检测温度,显示正常,但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的值有时就会出现满量程,而且是输出频率越大,出现得越多,请大家帮分析一下,谢谢,小妹正在查找问题中,谢了

楼主:
若模块的 第4通道组设定的是 4线制,16 17又没使用的话

根据模块手册 对未使用通道的 要求:建议将通道16 17与通道18 19串联

我也这样试验着呢,真想我的那个彻底垮掉,观察太痛苦了

网友B:
1. 对于331-7KF02-0AB0模拟输入模板, MM440变频器的毫安输出电流就相当是一个"4线制有源仪表". 请把模拟输入模板的量程卡设在正确的档位!

2. MM440变频器的毫安电流输出, 现场很可能和 PLC系统地不共地! 建议: 将MM440变频器端子13(AOUT1-)或者端子27(AOUT2-)连接到PLC系统地!

3. 其它方面的检查:

a. 1. PLC模板的 M端(直流供电)一定要牢固地连接到接地母排, 确认每个模板的 M端是相连的!

b. 检查331-7KF02-0AB0模板的端子10(comp+)和端子11(Mana)短接,然后再和端子20(M)连接起来!

网友G:
两线制的变送器的信号负端本来就是电源负端
电源负端一般都是接地了的

网友G:
也不一定要单端接地的
在做好等电位连接的情况下 两端接地效果好得多
尤其在有变频器的场合 有不相信的可以试试

网友A:
是串联还是短接啊

网友A:
谢谢各位帮忙,我的问题解决了,将MM440变频器端子13(AOUT1-)或者端子27(AOUT2-)连接到PLC系统地!
还真够辛苦的,你们说的方法全都试过了,
谢谢了,特别谢谢Robertjml

网友B:
VIV:

你的问题解决了, 就是我们最大的开心. 哈哈哈!

网友H:
我也常遇见这种情况,加一个隔离模块,进行信号隔离肯定好用

网友I:
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流的方法是错误的,先要排除仪表的错误,检查屏蔽线是否接好,替换仪表使用一段时间,一般PLC端都不会有问题,仪表端出问题的概率高些吧。

网友A:
本身信号源已经受到干扰,加隔离模块也没用啊

网友J:
将设备的负端和PLC的M点连接到一起可以将两者等电位,但是如果外界设备容易受干扰,那么可能会导致PLC系统受振动,对别的现场仪表测量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J:
19号楼主比较厚道,将结果告诉了大家.

网友K:
大家好!我公司有同样型号的模块,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不是同一模块的输入点都不行,只是有个别点出现问题。本人判断是不是模块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