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7-04):
我想请问下各位  一个简单的问题  空气开关容量选择公式?

网友A:
按装接容量放大20%---100%(阻性负载少放、感性负载多放点)。

网友B:
通常看负载大小了,如果是总线开关,要比总电流容量大个20-30%就可以了,单个负载,按额定电流看了。